老是跳闸

楼主(2026-03-07):
如图,一台去年10月刚投产的设备。加热靠接触器控制。断路器为d63a,负载为三只6kw的加热管用钳形电流表测工作电流为29a左右。三相平衡。加热管经测量完好。。如图某泰d63a的断路器老是跳闸。换了两个某泰同型号d63a了。有时候还是会跳。跳了之后还能合上。能正常工作

难道断路器还不够大???余量不足???

网友A:
断路器更换过,你说加热棒好的,那么我就怀疑你的接触器了,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来直接换一个测试。

网友B:
换NXB125-63的就不会了。

网友C:
跳闸的时候,测一下或者摸一下断路器外壳温度高不高

判断是过流跳还是短路跳

如果温度不高,应该是有地方短路或者接地跳的

重点检查到发热管的线路,接线端子

再不行换发热管试试

网友D: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这个就是你的空开的问题,你换个西门子的或还在这个牌子的100的,要验证的话,你用红外线测温看看,基本上外壳会比环境高几度,时间长了就会跳

网友F:
楼下厂里遇到过,隔段时间跳一次,磨具加热电路,后来换了另外品牌的

网友G:
等待楼主给出答案

网友H:
加热设备竟然不用带漏保功能的,

网友I:
断路器换施耐德63A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热设备竟然不用带漏保功能的,
工业设备用漏保的不多吧。人也不接触液体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热设备竟然不用带漏保功能的,
工业设备用漏保的不多吧。人也不接触液体
难道你们那里的安检没有要求吗?我们这里所有设备安检一律要求换成漏保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热设备竟然不用带漏保功能的,
工业设备用漏保的不多吧。人也不接触液体

就怕发热管漏电,然后通过液体造成整个容器都带电了

另外有些地方的安监是有要求设备必须都装漏电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热设备竟然不用带漏保功能的,
工业设备用漏保的不多吧。人也不接触液体
难道你们那里的安检没有要求吗?我们这里所有设备安检一律要求换成漏保开关。
没有要求。一直用的断路器。这是新设备也是用的断路器

网友J:
应该是过流跳闸的可能大,看一下有没有虚接,短路跳闸不会过一会才跳闸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全部设备加装漏电保护,这个是典型的砖家指挥专家

网友K:
换个加热管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全部设备加装漏电保护,这个是典型的砖家指挥专家

最近几年我是被整的没脾气了,现在随便他们提什么要求,照做就行了

曾经也理论过,结果是该做的还要做,最后还扣上不服从安全管理的帽子

有些机台变频器多,先是换漏电电流大的,再不行就改装漏保搞定,

反正他们检查也不会去测试的

网友L:
空开过热也会跳的,排除法的话个人觉得你线路有问题或者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全部设备加装漏电保护,这个是典型的砖家指挥专家

最近几年我是被整的没脾气了,现在随便他们提什么要求,照做就行了

曾经也理论过,结果是该做的还要做,最后还扣上不服从安全管理的帽子

有些机台变频器多,先是换漏电电流大的,再不行就改装漏保搞定,

反正他们检查也不会去测试的
猜测是第三方过来这样讲的,被我怼过表情。设备接地是必须要的,插座要安装漏保(这个理解,全部整改到位)。每次过来检查随机抽台设备打开电柜看看有没有接地线,看看PZ30开关盒里面有没有漏保(后期变成不管有没有插座,盒子里面有漏保就行表情)。

网友M:
期待楼主给出答案。依次更换排查,最后判断加热丝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全部设备加装漏电保护,这个是典型的砖家指挥专家

最近几年我是被整的没脾气了,现在随便他们提什么要求,照做就行了

曾经也理论过,结果是该做的还要做,最后还扣上不服从安全管理的帽子

有些机台变频器多,先是换漏电电流大的,再不行就改装漏保搞定,

反正他们检查也不会去测试的
猜测是第三方过来这样讲的,被我怼过表情。设备接地是必须要的,插座要安装漏保(这个理解,全部整改到位)。每次过来检查随机抽台设备打开电柜看看有没有接地线,看看PZ30开关盒里面有没有漏保(后期变成不管有没有插座,盒子里面有漏保就行表情)。

我们公司管这些的多

1.镇安监局

2.客户委托的第三方验厂

3.村安全办

4.自己公司的安全主任

5.其他部门的管理人员

比较扯淡的是3与4,当然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有些人松一些,有些人严一些

最扯淡的是村安全办有个升官上来的年轻人,那家伙基本不懂,

凭感觉的,说话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我们自己的安全主任又不敢跟他理论,只能按他的意思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全部设备加装漏电保护,这个是典型的砖家指挥专家

最近几年我是被整的没脾气了,现在随便他们提什么要求,照做就行了

曾经也理论过,结果是该做的还要做,最后还扣上不服从安全管理的帽子

有些机台变频器多,先是换漏电电流大的,再不行就改装漏保搞定,

反正他们检查也不会去测试的
猜测是第三方过来这样讲的,被我怼过表情。设备接地是必须要的,插座要安装漏保(这个理解,全部整改到位)。每次过来检查随机抽台设备打开电柜看看有没有接地线,看看PZ30开关盒里面有没有漏保(后期变成不管有没有插座,盒子里面有漏保就行表情)。

我们公司管这些的多

1.镇安监局

2.客户委托的第三方验厂

3.村安全办

4.自己公司的安全主任

5.其他部门的管理人员

比较扯淡的是3与4,当然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有些人松一些,有些人严一些

最扯淡的是村安全办有个升官上来的年轻人,那家伙基本不懂,

凭感觉的,说话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我们自己的安全主任又不敢跟他理论,只能按他的意思做
外行来指导内行了

网友G:
这就像从经来过检查的,发现变压器的围栏是木质的,说不行,木质容易着火不安全要换。后改成铁围栏,另一检查的看后说,不行,铁导电不安全。人家说的都对,再换回木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