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7):
型号是汇川SV660N,他本机带一个CN5网口,是一个串口协议,需要串口线连接,我根据他们的手册,把一根网线的678连接上DB9的235,数据线做好了,用的也是力特的USB转232的线,力特的也换了2根,连接的这根自制的线,连了好长时间就是连不是,我现在试着换了3个电脑包括WIN7和WIN10系统,数据线做了2根,软件就是扫描不到这个驱动器,问题找不到,试着换了好几个驱动器也是这样,驱动器我看参数站号是1,波特率我设置了9600,现在找不到问题,问汇川客服,客服是一女生,也说没发现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各位老师谁这样连过这款伺服,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自己做的线不对?还是哪里没设置好,谢谢各位老师们。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是汇川SV660N,他本机带一个CN5网口,是一个串口协议,需要串口线连接,我根据他们的手册,把一根网线的678连接上DB9的235,数据线做好了,用的也是力特的USB转232的线,力特的也换了2根,连接的这根自制的线,连了好长时间就是连不是,我现在试着换了3个电脑包括WIN7和WIN10系统,数据线做了2根,软件就是扫描不到这个驱动器,问题找不到,试着换了好几个驱动器也是这样,驱动器我看参数站号是1,波特率我设置了9600,现在找不到问题,问汇川客服,客服是一女生,也说没发现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各位老师谁这样连过这款伺服,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自己做的线不对?还是哪里没设置好,谢谢各位老师们。困扰好几天了。

软件上设定COM8为何文件扫描时显示的却是COM4?

网友B:
以前测试是OK的,但是很容易掉线。

这个是标准网线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测试是OK的,但是很容易掉线。

这个是标准网线颜色:

感觉楼主的水晶头引脚排序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那个只有1236 百兆网线,能通就奇怪了,干工控的,自己随便压一根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是反了,现在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图片,看到你的  线序正好颠倒了,之前还问过客服,说我接的对

网友D:
还好是弱电,不然楼主就受苦了

楼主:
为以后连接汇川伺服的人留下一个数据线制作的帖子也挺好。避免后面的人犯这个错误

网友E:
rxd  txd  gnd  另外一个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