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9):
客户的买的一台二手车床。买来就是坏的。经过几个师傅动过。没有修好。变压器还搞烧了,里面乱七八糟。我到现场后,发现很乱。无从下手。现在准备重新制作一个电路有一个油泵和电磁阀。电磁阀在什么时候动作。这个不清楚。。如果有这台机器的图纸麻烦提供一份。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网上有1432的,参考一下

网友B:
好熟悉的磨床,我记得我看见台湾的一个上一磨床

网友C:
图纸没有,好多年没修了,之前把所有线路都理清楚了,刻在脑子里面,几年没搞也快忘了。左一个接触器应该是砂轮,然后液压,水泵,砂轮头架电机(高低速,和左下角那个配合高低速)下面右边那个接触器就是负责启动进刀电磁阀,头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没有,好多年没修了,之前把所有线路都理清楚了,刻在脑子里面,几年没搞也快忘了。左一个接触器应该是砂轮,然后液压,水泵,砂轮头架电机(高低速,和左下角那个配合高低速)下面右边那个接触器就是负责启动进刀电磁阀,头架电机
你好大神。液压电磁阀在什么时候动作?这个不懂

网友D:
这个柜子不见得复杂啊,还有线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柜子不见得复杂啊,还有线号啊

被改得一塌糊度了。变压器烧了两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没有,好多年没修了,之前把所有线路都理清楚了,刻在脑子里面,几年没搞也快忘了。左一个接触器应该是砂轮,然后液压,水泵,砂轮头架电机(高低速,和左下角那个配合高低速)下面右边那个接触器就是负责启动进刀电磁阀,头架电机
你好大神。液压电磁阀在什么时候动作?这个不懂
运行时呀,按启动按钮右下角那个接触器吸合自保,电磁铁同时得电,头架电机接触器也是。水泵就看需求了。

网友E:
修这个没参考图2-3天时间还真整不起来

没看明白这个地方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这个没参考图2-3天时间还真整不起来

没看明白这个地方是怎么接线的?
双星型,双速电机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双星型双速电机,是否就是星-三角转换?

网友F:
有图纸重新配盘,说不定比修来的更快些。

网友G:
修旧利废继续使命

网友H:
这个很可能要大改一下了。

网友I:
找个工控板,改了,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没有,好多年没修了,之前把所有线路都理清楚了,刻在脑子里面,几年没搞也快忘了。左一个接触器应该是砂轮,然后液压,水泵,砂轮头架电机(高低速,和左下角那个配合高低速)下面右边那个接触器就是负责启动进刀电磁阀,头架电机
你好大神。液压电磁阀在什么时候动作?这个不懂
运行时呀,按启动按钮右下角那个接触器吸合自保,电磁铁同时得电,头架电机接触器也是。水泵就看需求了。
你好,前辈。有一个行程开关接了三根线是控制啥的?

网友J:
实力不硬的话还真不一定修的话

网友K:
改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