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软件求助

楼主(2026-03-10):
台达ISPSoft软件求助

封装了一个Modbus功能块,请教一下,功能块的宽度如何调整呢?想让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显示齐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ISPSoft软件求助

封装了一个Modbus功能块,请教一下,功能块的宽度如何调整呢?想让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显示齐全。

软件菜单  工具--〉选项    修改LADDER中的参数字体或者拉宽元件宽度,如果你使用的版本中没有该选项,请在梯形图编辑器中用鼠标直接拖拽功能块外框至合适宽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ISPSoft软件求助

封装了一个Modbus功能块,请教一下,功能块的宽度如何调整呢?想让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显示齐全。

软件菜单  工具--〉选项    修改LADDER中的参数字体或者拉宽元件宽度,如果你使用的版本中没有该选项,请在梯形图编辑器中用鼠标直接拖拽功能块外框至合适宽度。

那就博图也能整呗?我老觉着这玩意调整不了,弄完一省略都不知道是啥了,一般都是尽量把前半部分作区分,后面省了就省了去。

网友C:
标签不能用中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不能用中文吗?
不喜欢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ISPSoft软件求助

封装了一个Modbus功能块,请教一下,功能块的宽度如何调整呢?想让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显示齐全。

软件菜单  工具--〉选项    修改LADDER中的参数字体或者拉宽元件宽度,如果你使用的版本中没有该选项,请在梯形图编辑器中用鼠标直接拖拽功能块外框至合适宽度。

OK,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