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众辰NZ200-45KW报OC3诡异故障I(20260311)

楼主(2026-03-11):
1, 通电待机状态报OC3
2, 代换法已排除主板原因
3, 已知待机状态来自驱动电路的故障信号会被CPU忽略,所以故障信号只可能来自电流检测电路
4, 测量驱动板上的084四运放均正常,就算把它取掉仍报OC3。驱动板上电流相关除了这个运放再没别的了。
维修陷入死局,请各位维修同仁支招。

楼主:
进展:测量TP15测量点无5V电压,对比正常的板此处应有5V,查找这个测量点来自一个叫VHC123A的逻辑IC,这个IC起什么作用没搞懂。等到货了换上试下看看。

楼主:
后续来了,更换VHC123A这个IC之后OC3故障排除。
深入分析:该驱动板最初是电源故障,导致5V输出电压突高,包括主板在内的所有需要5V供电的零件全部损坏。

网友A:
但是,VHC123是个CMOS逻辑电路,怎么会影响PT15测量点的+5V电压呢?除非这个芯片电源脚内部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