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1):
这种电路板有谁了解的吗,右侧红圈是接的PLC的输出,帮忙看下

网友A:
这个是PLC输出放大板,目的是能带大电流的负载

图中这是继电器的,就是PLC的输出控制这个板上继电器的线圈

继电器触点再控制其他比如接触器、电磁阀等

网友B:
工控板卡,淘宝上找一下

网友C:
继电器板,扩大输出电流用的,常见

网友D:
右边是输入的控制信号,下面是输出到接触器、电磁阀的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实物接线好像是四路plc的输出接到板卡上,然后由板卡可以转换成二十路输出,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增加控制点位

网友E:
不太可能,拍个全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实物接线好像是四路plc的输出接到板卡上,然后由板卡可以转换成二十路输出,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增加控制点位

应该不大可能,右边的接线端数量是够的

可以看看输出的线最终有没有接东西

网友F:
一般用晶体管输出的带24V 继电器 再带接触器 电磁阀等等

网友G:
你能不能拍张完整照片?
可能再拍张背面照片
接线图更好

就你的说法,这类扩展输出点板有可能订制

网友H:
上购物网站上找找,有详细说明。

网友I:
通讯控制此模块输出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