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1):
Modbus功能块高度调整

如题,功能块宽度调整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怎么压缩功能块的宽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功能块高度调整

如题,功能块宽度调整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怎么压缩功能块的宽度呢?

在不改变引脚数量的情况下,减少FB的高度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放弃显示注释的话,你可以通过工具栏显示装置注释按钮进行切换,结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功能块高度调整

如题,功能块宽度调整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怎么压缩功能块的宽度呢?

在不改变引脚数量的情况下,减少FB的高度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放弃显示注释的话,你可以通过工具栏显示装置注释按钮进行切换,结果如下:

真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