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2):
这个模块什么作用,有用过的吗,咨询下

网友A:
这个广告做得好,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告做得好,没用过。

下次应该建议卖家把隔离保护模组这几个汉语印成俄语,这样就不会被误解为广告了。

网友C:
跟你昨天发的那个功能差不多,只是这个加了个外壳

网友D:
拆开外壳就是个继电器模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开外壳就是个继电器模组

24V 3A 应该是MOS管,这玩意儿烂大街了。

网友F:
每路负载可带3A,应该就是个放大板之类的模块

网友G:
还真没用过这类产品

网友H:
是不是介于PLC模块与现场一次元件之间?

网友I:
这个没有用过,这不算是广告 哦

网友J:
是485通讯的吗

网友K:
带隔离的保护板。保护plc的触点

网友L:
挺简单的电路 光耦输入 继电器或者MOS管输出

网友M:
只保护PLC的输出点么?能反着用,接入输入点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只保护PLC的输出点么?能反着用,接入输入点么?
输入点有输入隔离的模块。

网友H:
抗干扰装置

网友O:
没见过

PLC的输入输出自带隔离,不需要另外加

网友P:
还以为是安全继电器,结果是一个通信隔离模块,抗干扰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