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直径12mm厚度1mm左右金属件,固定在工装上旋转,采用哪种治具合适

楼主(2026-03-12):
规格150mm到600mm,固定在工装上,旋转角度加工产品表面,
用机械手上下料,用什么治具可靠,并且高效稳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铜和不锈钢

网友B:
机械手上下料,应该要用吸盘吧

网友C:
吸盘阵列应该可行

网友D:
可以先考虑使用吸盘

楼主:
吸盘是取放件过程使用
机械手放到加工台上要固定

网友E:
表达不是很清楚,是用来取料,还是固定了加工?加工成什么状态?

楼主:
机械手使用吸盘把产品放到工装上
工装固定住
然后旋转加工产品表面
现在测试用膨胀轴气缸下拉
胀紧在中心圆孔处
似乎还不放心是否可靠

网友A:
不怕慢就上真空吸盘,结构有点复杂,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