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2):
IFIX通过符号访问施耐德M580,中间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A:
怎么叫符号访问?
OPC UA可以的话, 直接应该就支持.

网友B:
ifix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ix是什么?
一种hmi或者说监控软件. 老三样里的一种. 其它2种是wincc和intouch. 现在国产的多了, 就用得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目前为止国产组态软件没一个能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国产组态软件没一个能打的

国产的差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国产组态软件没一个能打的
我们现在用某中的免费的(据说还开了一部分源,广告在右下角).选了这么多决定的,感觉还行,能大型冗余服务器.版本一直在不断更新,bug也是不少,微信群里服务也有,就是太冷门的问题没有解答.
前面经历的国产大概有亚的某王,力某,紫某,易某,海某,甚至老的昆仑那个. 后面的各种号称开源的SCADA, 各种IOT的控制...
话说回来, 这些工控软件, 核心其实是在连接PLC的驱动, 界面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办法.
总之,有了免费的(可商用), 就不再考虑国外国内的了. 这个中某是真狠啊.

楼主:
工业软件最重要的是稳定,bug少,脚本功能强大。至于界面美观那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