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桥问题

楼主(2026-03-12):
电焊机一台,黑屏。
输入交流220,输出怎么是直流不到220。
把后面电路断开也是如此。
这是整流桥坏了,造成的嘛?

网友A:
接上电容才有310V

网友B:
你先看下交流输入多少伏,如果是220v的话。正常正常全波整流后应接近DC220V。接上电容有310V

网友C:
需要拆机检查一下,测量为准。整流器坏的情况上电基本就会跳匝的。

网友D:
没电容或者电容很小的整流电压系数是0.9,也就差不多200左右。正常应该310V

网友E:
电焊机的整流桥如果烧坏的话,外观会炸,电源保险会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容才有310V
后面有电容,这样测桥的输出,是不是也算测电容?

网友F:
电子线路板电焊机吧?输出是电流调节旋钮可调的,直接测试能不能起弧焊接,不能先把几个大块头的电容先全部更换新的。

网友G:
电焊机输入流220,输出焊接电压一般不超过100V.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行的,测量电容之后的电压,应该是输入交流电压的根号2倍电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电焊机空载电压是70V左右。

网友I:
整流桥有压降,大概是220X0.9=198

网友J(2026-04-23):
电源滤波电容的充电限流电阻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