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不显示

楼主(2026-03-14):
有几台了台达伺服不显示,供电没有,测试电源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量电源芯片供电大约14伏波动,望同行帮助。

网友A:
这描述回答你的只能是先把电源电路理清楚吧,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再排查电路板。

网友B: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C:
14V的滤波电容换下

网友D:
还是寄回原厂维修吧,快一点

网友E:
波动的电压肯定不行,先修电源供电

网友F: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是寄回原厂维修吧,快一点
说明你没送修过,最快的是维修公司或个体户。

网友H:
示波器测一下供电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I:
B2不值钱,小功率直接换,

二手的估计比人工修理费便宜

楼主(2026-04-23):
用数字示波器测还是过流了

网友J:
是否跟安川的一个毛病,就是电源的一个电容坏了,他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