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5):
我用维纶屏与西门子300程序在线模拟成功了,维纶屏多状态指示灯地址类型为DBBn,16-bit unsign,2000025,当数字为0时显示关,为1时显示感应器,为2时显示印板数;
当采用proface屏做了个数字输入控件,填写的是DB  200   但后面的25输入不了,只能输入250,但下载到proface屏里后报错,地址范围超,请教师傅们,谢谢!

网友A:
帮助手册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维纶屏与西门子300程序在线模拟成功了,维纶屏多状态指示灯地址类型为DBBn,16-bit unsign,2000025,当数字为0时显示关,为1时显示感应器,为2时显示印板数;
当采用proface屏做了个数字输入控件,填写的是DB  200   但后面的25输入不了,只能输入250,但下载到proface屏里后报错,地址范围超,请教师傅们,谢谢!

1、用灯显示组件就可以了,设定要显示的状态数量并分别设定显示的属性。
2、西门子的DBW访问地址必须偶数,例如DBW24。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的方法,需要做加1按钮,看来需要写脚本才能实现。
DBB类型元件proface不支持,看来需要换成维纶屏或其它支持DBB元件类型的屏,300PLC程序里STL语言写的数据开关就是DBB25/27之类的地址,不可能修改PLC程序的,工作量太大,再说也看不懂人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