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型号查找

楼主(2026-03-15):
各位老师有没有知道这模块参数的,没查到

网友A:
实在查不到,看机型功率就能知道

网友B:
.
开山KS340T-22G-4用的这个型号的

网友C:
没资料,根据引脚功能去分析,主回路都差不多,差别是只是保护和驱动回路

网友D:
这个估计不是真型号吧,没有型号只能根据机器功率以及模块引脚去判断模块的电流电压,以及替换型号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已经找到了,之前模块量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