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5):
类型就是DB,没有DBB的选项,不管怎样变换数据类型,这个25就是无法输入,如果输入250,屏会报错超范围,如果输入24是可以的,但24的地址是别的数据元件的,问问大神们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如果使用维纶屏是可以的,有DBB选项,也可以输入25,偏偏手头的是proface的屏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类型不对, 要从24拆分?

网友B:
豆包说的 DB1.DBB5-----DB001.DBB00005,地址栏直接输入,选择数据类型。。。

楼主:
豆包不靠谱,DBB无法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型就是DB,没有DBB的选项,不管怎样变换数据类型,这个25就是无法输入,如果输入250,屏会报错超范围,如果输入24是可以的,但24的地址是别的数据元件的,问问大神们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如果使用维纶屏是可以的,有DBB选项,也可以输入25,偏偏手头的是proface的屏

1:Proface不支持DBB访问,其仅支持DBW访问方式或者DBX方式。
2:使用DBW时,仅支持偶数访问方式,例如DBW25(不支持),DBW24或者DBW26。

楼主:
1569848624
感谢大家提供的方法,DBB类型元件proface不支持,看来需要换成维纶屏或其它支持DBB元件类型的屏,300PLC程序里STL语言写的数据开关就是DBB25/27之类的地址,不可能修改PLC程序的,工作量太大,再说也看不懂人家的程序

网友D:
是你设置的不对还是用的屏不支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设置的不对还是用的屏不支持呢?
屏不支持寄数,只支持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