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6):
此电脑32G内存,建立虚拟机的话,还剩16G。
在虚拟机里面装个eplan,再装一些基本软件,就感觉很卡了。从风扇的转速都能体会出来。
你们是怎么使用的?
尤其是一台电脑装好几个虚拟机的。

网友A:
没安装那么多版本的博途,不用虚拟机

网友B:
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的电脑都需要WIN11以上系统了,都装个长家的新软件,可有许多老旧电器元件(触摸屏、PLC)都需要旧版本,所以就需要安装虚拟机运行旧版软件。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我目前不会使用还是继续使用2台电脑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网友C:
用虚拟机的原则:

1,怕中毒,
2,博图类版本太多,安装多版本可能和其它西门子版本软件冲突。
3,就是随便转个系统测试完,折腾坏了也不怕。

非必要,不建议用虚拟机,性能会损失的

网友A:
安装WIN7   WIN10或者WIN11的双系统呢?,可能很多笔记本驱动不支持win7了

网友D:
32G内存应该够不会卡,是不是cpu性能不够

网友E:
用虚拟机的时候主机软件不用的都关了,16G的内存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G内存应该够不会卡,是不是cpu性能不够
也并不说是卡,就是不如直接的反应快。

网友F:
基本上都是测试的时候用虚拟机,尝鲜的时候用,毕竟性能还是差点,也许用pve能好点?

网友G:
不用虚拟机,因为太卡了

网友H:
虚拟机软件装多了确实很卡 ,我虚拟机只装一个EPLAN软件  ,速度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