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7):
三个热水壶,就算一个1200W,3个就是3600,16个电流

目测线径最多0.75

网友A:
过流、散热和涡流问题吧。

网友B:
过流导致散热不良起火

网友C:
这个发热也是涡流产生的,加上电缆捆扎热量聚集。。

网友D:
涨知识了,安全第一。

网友E:
线径太小了,捆一起持续发热又散热慢,以前做电气柜的时候工艺不允许用扎带捆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