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7):
拆开冷冻室就是这图上的东西,压缩机进来是最上端铜管,上面有水珠。这里的冷冻风扇也不转,拆开后面压缩机链接的地方都很干净,不像漏氟。也能听到压缩机启动声与嗡嗡声,压缩机是热的。冰箱上层冷藏感觉是凉的,冰箱上没有任何故障显示。

网友A:
清空,停机,除霜

网友B:
先给你一个最常见、最实用的判断,不用拆机器也能大致知道问题在哪:

冰箱冷藏正常、但不冷冻,基本就这 4 种原因,按概率从高到低:

1. 制冷剂(氟)泄漏或不足(最常见)

? 表现:冷藏还行,冷冻完全不冷/微冷

? 原因:管子漏了,制冷量不够,只够供冷藏,供不动冷冻

? 解决:必须上门查漏、加氟

2. 电磁阀坏了(多循环冰箱)

? 很多风冷/双循环冰箱有个电磁阀,负责切换冷藏/冷冻制冷

? 它坏了 → 只给冷藏制冷,冷冻不制冷

? 解决:换电磁阀

3. 冷冻室风道/风扇故障(风冷冰箱)

? 冷藏有风、冷冻没风

? 冷冻风扇不转、风道堵冰

? 解决:除冰、换风扇或温控传感器

4. 压缩机效率下降(老冰箱)

? 制冷变弱,先牺牲冷冻,冷藏还能勉强用

? 老冰箱常见
你现在可以马上做的简单排查

1. 打开冷冻门,听有没有风扇转的声音
没声音 → 大概率风道/风扇问题

2. 摸冷冻室后壁
一点不凉、没霜没冰 → 多半缺氟

3. 断电停机 10 分钟再开
还是只冷藏不冷冻 → 基本是硬件问题,要维修
如果你告诉我:

? 冰箱用了几年

? 是直冷(有霜)还是风冷(无霜)
我可以直接帮你锁定最可能是哪一种故障,大概要花多少钱修。

网友C:
温控器看一下

网友D:
看看控制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里面没见到温控器,冰箱用了5年就不冷冻了,调温是在冰箱门上的触摸键操控。是风冷的,这个图的盖板就是冷冻室的,上面有风扇。冷冻温度设到-20度都没有反应。如果是制冷的话应该图上的这些管子是冷的,实际却不冷。

网友E:
1. 制冷剂(氟)泄漏或不足(最常见)表现:冷藏还行,冷冻完全不冷/微冷

? 原因:管子漏了,制冷量不够,只够供冷藏,供不动冷冻

我家和楼主同样问题。压缩机正常,冷冻不冻。保鲜效果差有时候里面有水流声。咨询了一位师傅说可能内漏了。修的话得大几百。弃修了

网友F:
有水流声,大概率制冷剂内部泄露了,我之前一台某冰箱刚过保就突然之间不制冷了,仔细听内部有水流声,400电话咨询,维修要付费,指定的维修人员主动联系了解情况后建议我直接放弃维修。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一些有志青年以前搞过家电维修,后来学习了n多年然后成了工控人现在搞自动化,,版主难道也是这样半道出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些有志青年以前搞过家电维修,后来学习了n多年然后成了工控人现在搞自动化,,版主难道也是这样半道出家的...

我提供的内容是来自豆包的

网友D:
可能是制冷剂泄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