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a840 搭配a8ap模块 脉冲定位控制问题

楼主(2026-03-17):
用a8ap 实现脉冲定位控制 编码器不是和电机同轴的 现在上电后 变频器软件监视发现stf 和str都没接通 使能也没接通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根据你的接线图来看,stf 和str是直连的
如果监控查看没接通,应该是接线的问题吧,
先检查一下跳线,看你的接线图是漏型接法,应该要插在SINK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 我初始化后 设置以下参数开始自动调谐 显示器显示1 ,2 然后就显示93了 是哪个参数没设对嘛

网友B:
不明白,正反转控制可以同时接通吗?

网友C:
正反转接一个就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扩展使用的人少,建议你还是直接打4008213030咨询好
另外搞不懂,你们怎么想到用这样的设计,这一套组合下来,感觉可以至少买2套国产伺服了
其实更建议你直接换成伺服,省时省力更省心

网友D:
利用减速机轴的摩擦来测速,还不如直接连在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模拟一个特殊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