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

楼主(2026-03-1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7381
。接上贴、找到一个滤波器。客户的灯开关瞬间会使电视机的HDMI信号黑屏)电路加一个这个滤波器有效不?

网友A:
加灯上试试呗。

网友B:
那么大的信号干扰用这个效果应该不大吧。我就一个传感器被干扰,偶发信号多发用磁环+滤波器,基本没效果。最终我上了光耦隔离。

网友C:
按上试试

网友D:
里面就是共扼电感加几个电容,有效果,估计不大

网友E:
如果是正规的,对音响系统有效果,但估计对你的这个作用不大,本质上还是你的灯问题

网友F:
只有试了才知道

网友G:
可能没有多大效果

网友H:
滤波器选型也有要求的,具体不太记得了

网友I:
不一定管用;

网友J:
接上试试,不行再加一个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