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9):
这几年做的运动控制有用过汇川和信捷还有一些不知名品牌的伺服电机,都是按照默认设置状态使用,并没有使用到调谐功能,我想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调谐呢?

网友A:
配上我家行星减速机

网友B:
移动速度快了,动作不顺畅,啸叫,就要调了。

网友C:
出现机械抖动、啸叫,运行不顺畅就要调了

网友D:
达不到控制效果都要调整。说白了就是调整电机响应速度,对控制要求不是太高都不调整。

网友E:
换过电机就有必要这个操作

网友F:
记忆犹新,安川的伺服,带皮带送料,很长,松松垮垮,默认就不能用,自动调谐以后安静又顺畅。

一般场合默认就默认吧,不叫能跑就行,就是响应不是很快,

~~~~~~~~~~

去年,还帮人去调过类似的,检测设备,工件放到传送带上面,然后脉冲伺服让工件送进去检测,客户说动起来一顿一顿的,特别是慢速。

核能企业,台达B2,电脑也带不进去,说好的里面有电脑有光驱,我把软件刻录成光盘+手册打印出来一起带进去,天塌了,里面电脑都没有光驱,需要使用还要申请云云,很麻烦,后来拿着厚厚的A4纸手册调,就只让它自动识别了惯量就好了,几分钟。

网友G:
用来做定位的通常都要调

网友H:
调谐,见过一个NB的。
19寸面板翻板机构,安川伺服带减速机,公司大佬无论怎么调就是离放料还有1公分左右抖动很厉害,严重时会导致产品缺陷。
后面联系厂家上门调试,通过曲线手动调试二十多分钟,整个翻转动作又顺滑又高效,无论速度如何都不受任何影响。

网友I:
精密传动控制都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