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紧急求助:三相电机转速低问题(20260319)

楼主(2026-03-19):
有一台380V三相异步电机,用在热收缩炉上,200W,额定电流0.9A,实测三相电流平衡都是0.4A,运行起来转速就是略微偏低,不缺相、三相阻值平衡、电压380V正常,排风管道都通畅,电机也不卡、轴承正常,换电机不太现实,有没有老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加一只400W三相380V微型变频器,把输出频率调到60HZ试试。也可以用一只单相输入220V,输出3相220V变频器,把电机改成角接。

网友B:
会不会电机运行一会电机发烫,阻力增大,转速降低

网友C:
铭牌额定2750,你实测是多少

网友D:
感觉偏慢,这就难讲了。电流小说明负载小,电机处于轻载状态,扇叶你也是无法调整的(新机来时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E:
你是觉得风量不够,认为是转速低吗?这么小的电流,检查下风道呢

楼主:
风道查了正常。转速有点低,风量小

网友F:
轨道上那个吧,实际上一般这个是用变频驱动的,你觉得慢估计是加热器温度不够或混风机故障造成温度不够才要降低速度吧

网友G:
2750转的电机,你感觉风量小,是不是你的风扇选小了?或者你感觉温度低,是不是加热有问题了?
新设备就这样还是突然出现的问题?

网友H:
新的还是旧的?新的可能就是选型问题,加调速器

网友I:
加个变频器试试,调频

网友J:
风机选小了吧?加个变频器增加频率试试

网友K:
有没有考虑风叶和电机轴的连接问题,可能你的风叶是用一个顶丝顶在轴上的,现在顶丝松了,风叶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