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9):
求个汇川空压机变频器MD028NT55G说明书,这个是空压机永磁电机的专用变频器
网上只有MD280型号

网友A:
MD028NT55G

你确定这个型号没错?并且是汇川品牌?

网友B:
建议楼主上图吧,不然安装你给的型号没听说过有这款机器

网友C:
你去官网看看,汇川的给空压机驱动的变频上面有案例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A:
只找到一个补充使用

手册官网都查不到,你可以下周打汇川技术支持电话问问

https://wenku.so.com/d/e65699063f936d8fcd7f70306f3aaf8e

网友C:
你看看那个控制方式是不是485的,你的机器的控制面板是公版的,一般是485的
但看你的变频的接线控制有点像模拟量控制,那这个变频就应该是后期改的,如果要看故障代码,直接看280或320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

网友B:
机器应该是后贴片的吧,但机器肯定是汇川的,可能是定制机。你可以打汇川售后问一下情况,建议参考MD290/MD380这一类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