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富士g1s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英文意义是变频器不支持是什么原因?富士g1s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英文意义是变频器不支持是什么原因?(20260323)

楼主(2026-03-22):
富士g1s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英文意义是变频器不支持是什么原因?还是第1次遇到这种情况,请懂行的老师指教。

网友A:
记得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B:
好像是过热保护状态的提示吧

网友C:
L1的是电梯用的,你赚大了

网友D:
SA535573-05和SA535573-04,面板物料号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面板是L1型号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2026-04-25):
放在LM1S上就可以了

楼主:
世界这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