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电容器

楼主(2026-03-23):
第一次见,引出零线的。可以分别每相控制。

网友A:
适合于三相用电不平衡场合吧

网友B:
还是按照常规来吧,三相的电容你的接触器上端接的是空开,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失效的电容接入
没必要这样

网友C:
YN接法在三相四线制低压配系统安装较多,来降低绝缘要求和运行风险

楼主:
安全系数更高,不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按照常规来吧,三相的电容你的接触器上端接的是空开,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失效的电容接入
没必要这样
人家这是很标准的接法能够实现分相补偿。对于三相电压不均衡时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