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一下

楼主(2026-03-23):
触摸屏上这个磕头动作,需要是个什么样的软件,安装使用_方便吗

网友A:
gif动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if动画吧
受控的话, 就3幅画, 就像流水一样.

网友C:
多状态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昆泰屏就支持直接贴动画图,显示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E:
3个图片不停地来回切换

网友F:
多位开关;

网友G:
1  2 3不同的位置 轮流显示

网友H:
gif或者多幅图片轮流显示。

网友I:
多状态显示动画

网友J:
这个图标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