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3):
如题,是不是只能读到带串口扫码枪信息?如果是无线的可以配什么支持硬件能读到?

网友A:
PLC当然可以读取扫码枪的信息,一般PLC只起到执行的作用(信号处理、扫码的时机等等),信息还是发送给上位机处理的。
PLC可以读取带串口的扫码枪的信息(我用过带485、232串口的,也用过带网口的)。
工厂物流周转中,一般都用有线的方式去读扫码器的信息,如果要换成无线形式的话需要注意选型:
1、扫码枪支持WIFI模式(非USB的那种);
2、给PLC组网,选用带WIFI功能的交换机;
3、配置好IP地址,扫码枪连接到PLC组成的无线网络;
4、PLC与扫码枪通过无线的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B:
找供应商,会告诉你怎么用

网友C:
无线转WIFI,WIFI转串口到PLC

网友D:
商品条码可以扫--纯数字的,工业码不行---带有字母。PLC读数字没有问题,读16进制以外的字母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商品条码可以扫--纯数字的,工业码不行---带有字母。PLC读数字没有问题,读16进制以外的字母就不行了。

抖音上看到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商品条码可以扫--纯数字的,工业码不行---带有字母。PLC读数字没有问题,读16进制以外的字母就不行了。
其他可见性字符不行?胡扯吧

网友G:
PLC的通讯了解一下

网友H:
可以把扫码枪改成串口方式输出,PLC就可以读出来了

网友I:
扫码枪(支持WIFF)----路由器-----PLC(网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出来没有试过

网友J:
无线扫码枪也有很多种,一般工业用的都有充电底座(含接收、配对功能),底座可以和PLC通讯。
扫码枪的种类也有多种,有的只能扫条形码,还有的可以扫二维码。
按需选购即可。

楼主:
一般无线款的扫码枪一般走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C:
WI-FI协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无线款的扫码枪一般走什么通讯协议?

如果预算够的话,只要一个电话打给基恩士,然后除了打款基本就没你什么事

因为人家会带着样品上门先帮你调试好,并且给你试用一星期,ok的话再给你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