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4):
想用PLC做一台测线的工装,线最多有50芯,想法是PLC有50个输出点(A端),50个输入点(B端),50个点对应50个脚。发Y1输出,X6接通则说明A端1脚接通B端的6脚。
问题是现在有多款线,我想要的是选择好线的型号,接上线,按一下键开始测试,自动测试,并在屏上显示几脚通几脚,对的亮绿灯报警测完,错的亮红灯,并且错的是几脚错接到哪里也显示(或直接显示把X款线错焊成了Y款还是Z款)。这样的程序如何实现?

网友A:
CPU加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程序怎么写。另一个为了测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我想 测试过程每个脚通断10次左右。输出点输出的次数跟输入点接收的次数一样多刚说明线是好的。

网友B:
可以Y0接X0,Y1接X1,以此类推,输出端用PLC的0.1时钟脉冲,输入端用计数器,每个端子对应的计数器,测试完毕,检查计数器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比较得出哪一款线对了还是错了。
错了,错到哪个脚也要显示出来。另一个,发10MS脉冲的话,X10以上端子能正常接收吗?如果发100毫秒的则要很长时间才能测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比较得出哪一款线对了还是错了。
错了,错到哪个脚也要显示出来。另一个,发10MS脉冲的话,X10以上端子能正常接收吗?如果发100毫秒的则要很长时间才能测完
线没错 直接查计数器的值

网友C:
怎么看你这标题的逻辑都有点乱呢

网友D:
这有点意思.
要用到配方类似的做法.
首先定义几款线的数组, 最长50个元素. 数组的标号对应输出A端, 数组元素的值对应B输入. 比如你说的Cx(1)=6.
定义一个测量变量数组CC(50).
先判断对错的伪代码:
---------------
选线款Cx比如C1.
装载Cx到CC.
循环i=1~50(或者CC现有元素不等于0或长度),
指针输出(变址)A(i),检查B(CC(i)),如果为1则第i正确.
---------------
但要判断线错到哪了, 就复杂多了. 先假设不可能多根线连一起.
伪代码:
------------------
选线款Cx比如C1.
装载Cx到CC.
循环i=1~50(或者CC现有元素不等于0或长度),
指针输出(变址)A(i),排除A(i-1)前面的, 减量遍历B(1~50), 记录Bc(i).
对比CC(i)和Bc(i).
------------------

网友E:
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数值显示的寄存器,输入输错做好对应,比如Y0X0是1号,X10Y10就是9号,一直排下去

假设Y11输出后X11没通,那就是10号脚不通,然后就在触摸屏上的寄存器写入10

100ms也不算慢吧,50路,也就5秒钟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太懂,能讲简单点吗?比如A款线A端1脚接B端7脚,A端2脚接B端的5脚,A端的5脚接B端的6脚,A端的6脚接B端的4脚。错的接到了第几脚先不考虑

网友E:
这是个普通方法吧

有多少路,就写多少行这样的程序

原理是开始后第一次计数先导通Y0,对应的是第一路

第二次计数时先检测X0有没有导通,如果没导通就把错误代码1发送到D0去显示

如果通了就继续后面的检测

网友F:
Y输出,同线的X点亮

网友G:
电缆里面多少根线?可能要加扩展才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是每一款线单独写一段程序是吧。第一款线1对6,,第二款线,1对4.这个就要写两段,这样只能知道1脚没有通6脚,是一脚这条线错了,但是它错接到哪一脚去了没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亮给人看的吧,要PLC自己判断出来是不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每一款线单独写一段程序是吧。第一款线1对6,,第二款线,1对4.这个就要写两段,这样只能知道1脚没有通6脚,是一脚这条线错了,但是它错接到哪一脚去了没不知道。

如果检测到错误,就去找后面哪个输入端通了,就显示对应的线号代码

网友H:
你这不光是电缆吧,是跳线电缆?
你如果需要Y0-X0的,这个好处理,你如果需要Y0-X6的,就需要考虑别的方式了。

网友I:
首先PLC选对
输入不少于52点,输出不少于52
当然都集合在触摸屏上,50-50也够了
输出一定要选继电器型,继电器的就不要考虑了~

程序思路,觉得很“庞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简单讲两句

网友J:
思路:
1、以A端管脚号为基准,设定B端对应的管脚号码;
2、输出点依次导通;
3、获取对应的输入点编号;
4、将获取的输入点编号与设定的编号做对比,一致亮绿灯不一致亮红灯。
效果:

总结:
1、为了找出错误的管脚号数,每个输出都需要把50个输入轮询一遍;
2、如果每个管脚都检测10次,那相当于500次的检测,很耗时间。每次检测能压缩到多少ms?
3、如果不考虑短路,默认每次最多有1个输入点有信号,则在首次检测到输入后就不再执行后边的检测,可以节省检测时间;
4、记录已测得的管脚号,下次从未使用的管脚号开始轮询,可进一步节省时间。

网友I:
思路就是
Y1巡检X1-X50,根据结果得出结论
.....
Y50巡检X1-X50........

程序核心就是
一般5ms扫描周期,10ms检测完成,如果硬件不利,修改W0.0
需要10次检测,W1.00加段程序,自动触发
D200+D400组合新的数,与原始数据一比,线的好坏就有了

网友K: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所以我想用M8012缩短到10毫秒,所有的X端都能接收到10MS的秒冲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PLC的一般输入响应时间大概已经在10ms了,再加上扫描周期时间,做到10ms比较难。

看到汇川GL20的IO硬件响应时间在100us,研究下能不能用吧。

网友J:
另外,我觉得靠10次检测判断是否虚接,并非可靠的检测方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另外,我觉得靠10次检测判断是否虚接,并非可靠的检测方式。
如果类似继电器触点,可以采用多次通、断方式检查,而楼主的工作状态并非如此,除非在检测时采取震动、拉扯连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相检就有点高端了

网友M:
这个还是用单片机开发专用的板子更加靠谱

网友M:
像这种多芯线测试,并不是简单的测量通不通的问题,还要测量每条线的阻抗,通过阻抗能够判断出焊接是不是牢固,线芯内部有没有断芯的问题;关于短路测量问题,还要测量焊点与邻近的焊点靠的太近的问题,由于在焊接中出现的锡尖影响,会影响后续的稳定性问题,不要看一个简单的导线测量,没有想的那么简单的,在20年前就做过类似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M:
案例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M:
回复 楼主:
有些场合并不是PLC能够完成的,完整的工程都是C语言代码,不会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