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小型PLC频繁通讯超时

楼主(2026-03-24):
用了这么多年基恩士,这次的小型机真是遇到了让人抓狂的问题!
KV-N60AT + VT3屏 基恩士标配串口通讯线
PC通过USB连接PLC和VT3,更新程序
连PLC,频繁连接不上,读跟写都不行;
下载VT3,必须拔掉串口线,否则下载就失败。
PLC VT3 还有PC都有重启,但还是通讯要很久。

网友A:
直接基恩士售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售后说清空PLC内存,程序都没读出来,让清空数据不直接挂了么!

网友B:
换软件版本 换电脑 换硬件,最后就没得换了

网友C:
现在都VT5了,用了超多的KEYENCE,也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情况真不是你用多了就什么故障就遇到了!

网友C:
其实这个也就以下几种可能: 1是设置的问题,KEYENCE让你初始化一下也就是排除这个可能;
2是线过长或干扰,最后一个就是屏或PLC的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