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4):
请教 起重机轻载超频怎么做呀,没有做过 需要增加什么材料

网友A:
不建议这个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不考虑电动机及机械因素
是不是只调变频器参数就可以了
还是要增加其它电器

网友B:
首先应该的怎么判断是轻载还是重载吧

网友C:
这种特殊行业不建议超频

网友D:
不建议超频。

网友E:
重载不能超频吗?

网友F:
不建议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