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4):
目测应该是西门子三相电机抱闸的整流模块,但是左侧输入端1 2我接了交流440V,怎么右侧5 6端的正负端没有直流170v输出,整流块不都是接入220V整流100v直流,接入380V整流170V直流,SEW的整流块是这样的,西门子的这个没有接触过,不清楚接线,官网也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接线图,各位有用过的吗,怎么接线测试一下?

网友A:
??? 西门子电机抱闸整流模块解析

这是一块西门子(SIEMENS)单相全波整流模块,主要用于电机抱闸(电磁制动器)的直流供电,型号为169800,产地德国。
?? 端子功能与接线逻辑

从标签标识可以明确各端子的作用:

? 左侧1、2端(标“~”):交流输入端,额定最大输入电压 440V AC,电流2A。

? 中间3、4端:内部短接,是整流桥的中点/公共端,图中已用导线短接。

? 右侧5、6端(标“+”“-”):直流输出端,理论输出电压 ≈ 输入交流电压的 0.9倍(全波整流)。
? 你遇到的问题分析

你在1、2端接入 440V AC 后,5、6端没有输出约 396V DC(440×0.9),可能原因如下:

1. 模块本身故障:内部整流二极管/桥臂断路,导致无法完成整流。

2. 接线错误:

? 确认1、2端确实接入的是交流440V,而非直流或其他相序。

? 中间3、4端是否可靠短接?图中虽有短接线,但需检查接触是否良好。

? 输出端5(+)、6(-)是否接反,或负载(抱闸线圈)开路/短路。

3. 测量方式问题:

? 需使用直流电压档测量5、6端,若误用交流档,读数会异常或为0。

? 若抱闸线圈开路,模块空载时也应有直流电压输出,若无则模块大概率损坏。
? 测试与排查步骤

1. 安全断电:先断开所有电源,避免触电风险。

2. 空载测试:

? 仅在1、2端接入已知良好的220V AC(更安全,便于对比)。

? 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5、6端,正常应输出约 198V DC(220×0.9)。

? 若仍无输出,可测量1、2端交流电压是否正常,确认输入供电。

3. 模块通断测试:

? 断电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电阻档,测量1→+、1→-、2→+、2→-的单向导通性,判断整流桥臂是否完好。

4. 负载测试:

? 若空载有电压,再接上抱闸线圈,测量带载电压,若电压骤降为0,说明抱闸线圈短路。
?? 补充说明

? 这类整流模块是全波整流,不是倍压整流,所以输出电压不会是输入的1.414倍,而是约0.9倍。

? 若你之前用SEW的整流块接入380V得到170V DC,那是半波整流(输出≈0.45×输入),和西门子这款全波整流的原理不同,电压输出比例自然不一样。

? 该模块的工作温度范围为-30℃~85℃,反向重复峰值电压为1500V,适合工业环境。
?? 建议

如果空载测试220V AC输入时,5、6端仍无直流输出,基本可以判断模块已损坏,建议更换同型号或参数兼容的整流模块。

你要我帮你整理一份西门子这款整流模块的二极管导通测试步骤表吗?这样你可以一步步对照万用表读数判断好坏。

网友B:
就一个单向整流的,中间的线相当于个开关,短接就是直接的桥堆,接触点就可以起控制作用,一般拿个桥堆接三根线作单向整流

网友C:
估计是坏了吧(内部断路。这个可以用国产的代替

网友D:
接线没问题就是坏了

网友E:
找说明书看看,你肯定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