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4):
以前帮他修过其他故障,距离有点远,100公里远。不定时停机,有时候一天不停,有时候一天停7,8次,停机之后断电再次启动仍能正常工作,然后继续再停。客户表达的不清楚分不清楚是故障停机还是类似于信号没过去的停机。我猜测电源电压问题。开关电源问题,控制器按键漏电。线路虚接。其他的各位大神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就得应该是24V开关电源出问题了,有可能开关电源老化出问题了,也有可能直流电路哪里短路了,开关电源保护跳了,过了一会又恢复了!

网友B:
如果需要断电后才能再次启动,应该跟停机信号没关系了

把停机后的状态拍照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得应该是24V开关电源出问题了,有可能开关电源老化出问题了,也有可能直流电路哪里短路了,开关电源保护跳了,过了一会又恢复了!
客户说停机时控制器屏幕正常亮的。像是闪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断电后才能再次启动,应该跟停机信号没关系了

把停机后的状态拍照来看看
我已经让客户拍下次停机后的视频了。

网友C:
我觉得可以重新做一个柜子。

由旧又破,做新柜也好多收钱

网友D:
这么乱 不出问题也不正常,时间久了 硬件性能下降等等。

网友E:
这种故障就是烧脑壳,你必须比较正常与故障后的状态。最大的怀疑对象是有电缆破损造成

网友F:
控制器报警了把

网友G:
开关电源问题吗,以前采购买了一批假的明纬电源,时间长了,出现间接性断电,PLC重启,搞死人

网友H: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I:
主要还是从接触不良方面查找故障吧!

使用排除法。根据电路(工艺)原理,看经常在那一步骤的时候容易出现停机。

如果想快,建议先清理灰尘,整理一下控制箱里的电器元件,紧固连接线,好过你盲目地猜!猜!猜!

当年我曾处理过多起这类故障,原因无非就是要不线路接触不良,要不就是元器件里面有接触不良,再不就是供电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还是从接触不良方面查找故障吧!

使用排除法。根据电路(工艺)原理,看经常在那一步骤的时候容易出现停机。

如果想快,建议先清理灰尘,整理一下控制箱里的电器元件,紧固连接线,好过你盲目地猜!猜!猜!

当年我曾处理过多起这类故障,原因无非就是要不线路接触不良,要不就是元器件里面有接触不良,再不就是供电有接触不良。
还没去现场,先盲猜一下

网友J:
是不是操作莫个动作或者到达莫一个点的时候调

网友K:
接触不良吧

网友L:
这估计考验的相当的技术

网友M:
这种问题最费时间,需要长时间的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问题最费时间,需要长时间的观察
说的对,费时间。必须捕捉到故障的真正原因

网友N:
类似这样的故障确实不好查,本人在退休前,经历过一次,仓库电梯时常发生故障,无论怎么查也找不到原因,但随着故障次数增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周一至周六都正常,而每逢车间休息,仅仓库上班,电梯就发生故障。车间上班与不上班唯一的不同是电压,车间上班电压低,而车间不上班电压高,是否就是电压的问题,经过几次测量,最终确认是电压偏高,于是加装了一台稳压器,解决了问题。

网友O:
这破箱子该重做了,内部也换新了。

网友P:
漏电,接触不良,电源老化,太多要排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