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5):
欧姆龙M2总线(MECHATROLINK-II)

工艺很简单,伺服相对定位走一个距离,单方向的。

硬件配置是安川的7系列 绝对值电机,且配置了电池,设置为增量系统。

问题:会不会有溢出的风险?一次移动180,000个脉冲

~~~~~~~~~~~~~~~~~~~~~~~~~~~~~~~~~~~~~~~~~~~

昨天在现场,想着在伺服没有定位的状态触发PRESENT POSITION PRESET(当前位置预置为0点),但是运行几次就会报错 3050,

今天早晨仔细看手册,执行a.8还需要状态的,然而,欧姆龙简易操作说明并没有提及。。。。。

附 建议操作PDF

~~~~~~~~~~~

问AI,它说,伺服设置为绝对编码器,这样就不会溢出了。

所以,到底会不会溢出?不溢出,也不用研究当前位置预置0点的问题了

楼主:
附上程序截图,昨天我断开了,因为都是简单控制,S_ON a.0没啥问题我都是一直ON的,该定位就定位也不会报错。

网友A:
伺服单方向定位,防止位置数据溢出,通常PLC 中可以设置伺服为模态模式,设置位置最大值为 X,伺服当前位置显示 0~X,
欧姆龙PLC 没用过,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你观察一下,数据溢出时,电机定位距离对不对,如果正确,就不用管数据溢出问题

楼主:
今天出现了报警,就是溢出的问题,根据手册的时序,使能和去使能其实不用一直ON,很简单,伺服反馈已经SON了,就不用一直驱动SON开启信号,这样再去执行设置为0点就不会报错,而且位置也从0-180.000,周而复始。

PS:其中很多我是参考别人写好的程序,或者说现场使用正常的程序,人家跑的没啥问题,这台新的就不行,这个不重要了,AI说是硬件升级,很多安全的东西也一起限制了。

楼主:
今日又出现3050代码,操作员表示,设备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自动运行中突然,轴不动了,引起连锁反应,

<之前怀疑设置当前位置0点引起的3050,所以每1000次才清除一次,出现报警的时候,轴位置还未达到清除位置,所以不上它的问题。>

看上位机报警记录也是,先是该轴报警,然后引起连锁反应。

~~~~~~~~~~~~~~~~~~~~~~~~~~~~~~

1、实际测试SON 使能一直ON的时候,清零当前值没问题,相对定位也没问题<他们程序中不会同时触发>。

2、测试在运行中,如果触发复位标志,这个时候会报错3050,但是前面我串了轴错误才会触发复位,说不通,驱动器本身没有报错,说明也没有过载,而且,即使过载报错,定位信号早就消失了。也不像是它触发的。

3,参考旁边的机器。绝对值硬件,设置增量编码器,不用设置0点,相对定位不会报3060 溢出故障。运行了3年+。

4,新设备测试,当前位置超过上限就会报错3060,所以必须在溢出之前清零。

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AI说我触发定位信号太短,所以我加了自锁,10*10ms 自动断开,PLC 8ms/周期,随便能ON 10个周期了。<手册给的是2个周期>

并且,我加了触发计数,感觉没找到问题。

楼主:
仔细斟酌了一下手册,加上我工艺需要的功能:

SON_使能,一直ON,没问题。

复位,不在忙的时候+错误&警告的时候 可以复位,

然后就是相对定位以及设置当前位置为0点;

监控可以看出,当前位置设置为0点没有动作的,

剩下复位+相对运动 这2个命令有可能会重复发生,

但是,理论上,复位需要先报警才可以触发,

完全说不通。。

算了,我加一行防呆吧:

控制字=0 没有控制+没有命令+没有错误+不忙+使能OK+延迟0.1S才可以操作轴。

如果还有问题,怀疑硬件故障,线路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