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5):
用过Q系列比较多,客户指定用R系列,如果新项目直接上R系列容易上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Q系列比较多,客户指定用R系列,如果新项目直接上R系列容易上手么?

不容易的,毕竟至少硬件手册要仔细看,各种手册要过滤一遍。

而且论坛也不会像幼儿园老师那样帮你,所以不容易的。

当然,如果你符合以下两点,还是算容易的:
A:可以沉下心仔细看手册。
B:Q系列学透了。

网友B:
估计得看手册了,用那些模块就看那些手册,

建议功能封装一下,尽量不用绝对地址,不然后期修改调试麻烦。。

但是,老PLC对于功能块啥的,运行效率不是特别OK

同样功能的程序,大量使用FB,和全部用绝对地址编写,运行循环时间差别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学透,但是不影响做项目!

网友C:
Q系列用的多,都是大手了。搞别的也很轻松了

网友D:
得好好的把手册吃透了啊

网友E:
我只能玩玩FX系列的,越大越伤脑筋

网友F:
基本差不多的,就是有些数据转换的指令不一样,伺服控制一样的

网友G:
感觉三菱的慢慢要淘汰掉了,现在都是etherCAT总线,基他品牌一个CPU就可以带几十/几百个轴,不香吗?

网友H:
不太一样,要看手册

网友F:
回复 网友I:
一个CC-Link主站可以带64个远程站,你这怎么用了这么多CC-Link主站模块,我一般用2个,一个主站是远程IO站用,一个主站给远程设备站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软件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