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2026-03-25):
接上贴*灯干扰HDMI信号。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7381突发奇想想了一个抗干扰的方案。如下图。加装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这样可以不?

如果解决不了,客户准备砸墙了重新布线了。因为客户也找了当时装修的水电工说解决不了。要砸墙,

网友A:
个人经验,隔离变压器比滤波器靠谱,如果有隔离变压器就没必要加滤波器了

网友B:
加隔离变压器比较靠谱

网友C:
你就不能换个灯么

网友D:
投资不大 可以试试。

网友E:
问了豆包,说可以试用HDMI隔离器。可以买一个试试,不行就退回商家。这个窜在HDMI线那里的什么都不用改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分享一下

网友G:
用隔离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换个灯么
很多筒灯,不是一个

网友C:
全部的灯拆了,逐个安装,筛选出有问题的换了,应该不是难事吧

网友H:
花2-3百块买个220V的交流稳压电源立马解决问题,楼主搞那么复杂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了豆包,说可以试用HDMI隔离器。可以买一个试试,不行就退回商家。这个窜在HDMI线那里的什么都不用改动。

商家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花2-3百块买个220V的交流稳压电源立马解决问题,楼主搞那么复杂干嘛
2-3百块你确定能买到?你知道功率多大吗??隔离变压器比交流稳压电源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