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5):
按标注的M1.M2来看,应该是两个电机

正常工作是KM1.KM2都吸合,停止时先断开KM2(应该是能耗制动),延时后断开KM1

根据主电路图看,KM1、KM2同时吸合的话,绕组似乎构不成回路(难道运转时二极管也参与了)

网友A:
不清楚,没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B:
根据这电路图KM2吸合两个马达线圈分别串联了,这是双速电机吗?电路图那个大神画的。

网友C:
这张原理图展示的是一种**绕线式异步电动机(Wound Rotor Induction Motor)的能耗制动(Dynamic Braking)控制电路**。

图中两台电机 $M_1$ 和 $M_2$ 的转子回路通过二极管整流桥相连。以下是二极管($VD_1 \sim VD_6$)在该电路中的核心作用分析:

### 1. 实现能耗制动(整流作用)
这是二极管最主要的功能。能耗制动的原理是在电动机切断三相交流电源后,立即向定子(或此处通过转子回路耦合)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静止磁场,使旋转的转子切割磁感线产生反向制动转矩。
* **整流过程:** 当接触器 $KM_1$ 断开(切断交流电源),$KM_2$ 吸合时,二极管组成了一个**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 **能量转换:** 它将转子感应出的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或利用残磁感应),通过 $KM_2$ 闭合形成的回路产生制动效果,使电机迅速停转。

### 2. 自动调节制动强度
由于使用了二极管整流桥,制动电流的大小与转子的转速(即感应电动势)成正比。
* **高转速时:** 感应电压高,整流后的直流电流大,制动转矩强。
* **低转速时:** 随着转速下降,电流自动减小,使得制动过程相对平稳,减少了机械冲击。

### 3. 电路逻辑协作
配合时间继电器 $KT$ 和接触器 $KM_2$:
* 按下停止按钮 $SB_1$ 后,$KM_1$ 失电,定子脱离电源。
* 与此同时,$KM_2$ 得电,二极管整流电路接入转子回路开始制动。
* 当延时结束后,$KT$ 断开 $KM_2$,制动结束,二极管退出运行。

---

### 总结
**二极管在这里充当了“交流转直流”的阀门。** 它通过将转子绕组产生的交流能量整流,形成直流消耗回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机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在转子电阻(或绕组本身)中以热能形式消耗掉,从而达到**快速停车**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这电路图KM2吸合两个马达线圈分别串联了,这是双速电机吗?电路图那个大神画的。

抖音上看到的,我是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就算是能耗制动,貌似二极管都不能导通

网友D:
没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E:
这么多专家都看不懂,我不信抖音里那些普通人能明白,感觉是专门搞的,吸引流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专家都看不懂,我不信抖音里那些普通人能明白,感觉是专门搞的,吸引流量的
有可能,现在想方设法吸引流量。

网友G:
看上去二极管把电路都断开了啊,怎么整流呢?

网友H:
貌似这个能耗制动不能成立的。

网友I:
在当今手机横行的时代,手机上我周围上百号人都用“抖音”在娱乐与消费。唯一我没安装抖音平台人了。事追溯到18年时候,一天傍晚,同事叫我 XX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蛮好看,过去看了,内容是绯闻之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秘书温斯莱斯搞爱昧……
绯闻之二:是克林顿同唐朝杨贵妃俩人坐在床边做爱昧小动作,后拉下床沿蚊帐……的镜头。我问是什么平台,同事回答叫抖音。我脑门突然一帐,这技术太高级了,不是我普通人所能理解合成技术。所以至今一直远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当今手机横行的时代,手机上我周围上百号人都用“抖音”在娱乐与消费。唯一我没安装抖音平台人了。事追溯到18年时候,一天傍晚,同事叫我 XX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蛮好看,过去看了,内容是绯闻之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秘书温斯莱斯搞爱昧……
绯闻之二:是克林顿同唐朝杨贵妃俩人坐在床边做爱昧小动作,后拉下床沿蚊帐……的镜头。我问是什么平台,同事回答叫抖音。我脑门突然一帐,这技术太高级了,不是我普通人所能理解合成技术。所以至今一直远离它

自媒体时代,有利有弊吧,看你怎么去利用它有利的一面

有实实在在教东西的,也有为了流量乱来的

尤其是现在AI发展,更要懂得判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对于我来说,抖音上是学了一些知识的,尤其是做饭炒菜方面的,也涨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见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至今没用过抖音、快手。平时都不敢说出来。

网友K:
我是看不懂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哈哈,同我一样的老土八路战士,我以为这个论坛上我是唯独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说得正确,世间万物皆两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哈哈,同我一样的老土八路战士,我以为这个论坛上我是唯独的
我也没抖音快手之类的,一般刷知乎和B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