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6):
3个可控硅全炸了,|GBT模块完好

网友A:
你这是问什么呢?提问麻烦说清楚你要问的问题。

楼主:
45KW用的SKKH42/16E可控硅整流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B:
没啥好奇怪的,这个在变频故障里面也是比价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好奇怪的,这个在变频故障里面也是比价常见的
谢谢!我是新人,坛里有这种可控硅整流检修案例或文章吗借鉴下?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A:
这种炸可控硅或整流的多半是电网波动过大,以及机器长时间放置未用引起的,炸整流部分重点看看输入滤波和线路有没有炸穿,这种故障一般不会损坏逆变,最好也大概扫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换上整流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炸可控硅或整流的多半是电网波动过大,以及机器长时间放置未用引起的,炸整流部分重点看看输入滤波和线路有没有炸穿,这种故障一般不会损坏逆变,最好也大概扫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换上整流完事。
感谢,就只是炸了可控硅,线路板和板上元件无明显损坏

网友C:
重新换整流桥,看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B:
这个一般是在断电有瞬间接通,就是供电系统倒电时候发生,一般没有征兆

楼主:
这3个原装硅可不便宜,放弃维修,剩下的做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