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牌和功率等问题

楼主(2026-03-26):
例如我有台设备,根据不同工况功率会在1~20kW变化(和客户目标设定有关),电流会在1~30A变化。不太清楚怎么确定在铭牌上写设备的功率和电流,按最大来还是按平均来?

网友A:
铭牌上的功率、电流都是指电动机带上额定的负载和输入额定的电压时,电机正常运行时转轴所能输出的功率以及消耗的电流。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电工理论常识。

网友B:
按最大的,这个关系到人家配电源线

网友C:
按最大来(前提时设备正常工作),这样客户好计算电源容量。

网友D:
按最大的来计算

网友E:
按照满负荷工况制作铭牌

网友A:
你们的建议是错的。

铭牌上给出的数据应该都是额定状态下的数据,不是有你随意标注的。是在设计的整个过程中经过计算、实验得出的数据,并经过试产,保证绝大多数的产品都达到设计要求才能确定它们的额定值。

是在设计时就要确定它们的参数,选择相应的材料、工艺以保证产品出厂的一致性。

如果你是一台现有的新设备(电动机),想为其配线,则要根据铭牌上的额定参数(主要是电流)选择相应的导线截面积,而不是要你随意地根据实际电流选择,不知道楼主的1~30A电流是如何得出的,是否符合设备铭牌上给出的额定电流?因为你的最大电流(30A)有没有超负荷得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建议是错的。

铭牌上给出的数据应该都是额定状态下的数据,不是有你随意标注的。是在设计的整个过程中经过计算、实验得出的数据,并经过试产,保证绝大多数的产品都达到设计要求才能确定它们的额定值。

是在设计时就要确定它们的参数,选择相应的材料、工艺以保证产品出厂的一致性。

如果你是一台现有的新设备(电动机),想为其配线,则要根据铭牌上的额定参数(主要是电流)选择相应的导线截面积,而不是要你随意地根据实际电流选择,不知道楼主的1~30A电流是如何得出的,是否符合设备铭牌上给出的额定电流?因为你的最大电流(30A)有没有超负荷得出来的。

我也一直标的额定电流,还真没考虑过最大电流的问题。因为一般在正常运行下,电流不会偏离太多的。

网友G:
铭牌功率是设备在额定状态下的系统功率,这个在设备设计时就需要确定的。

网友A:
同样,判断或者检测一台设备是否合格,同样需要按铭牌上标定的参数,输入额定电压,并带上额定的负载,通电运行一定时间等设备稳定低运行了,就开始测量其输入的电流、旋转速度、温升等重要参数是否符合要求,符合的就表示这台设备合格。

楼主:
换个说法吧,例如我设备配了10台电机,有的客户可能运行1台就满足他们需求,有的要运行2台,极少客户要全开才能满足。我们告知客户使用范围,但使用初期他们自己都不知要开几台,。我目前是按10台电流之和来写铭牌,导致有的客户会觉得功率太离谱,有的客户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说法吧,例如我设备配了10台电机,有的客户可能运行1台就满足他们需求,有的要运行2台,极少客户要全开才能满足。我们告知客户使用范围,但使用初期他们自己都不知要开几台,。我目前是按10台电流之和来写铭牌,导致有的客户会觉得功率太离谱,有的客户无所谓。

你这种情况,铭牌更是要按额定值(额定电流、额定功率、......)来标注,以防止客户超负荷使用而损坏了怪罪到你的头上!!!!!

因为懂的选型的使用者都是按额定值来选型,不是按自己喜好来选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个说法吧,例如我设备配了10台电机,有的客户可能运行1台就满足他们需求,有的要运行2台,极少客户要全开才能满足。我们告知客户使用范围,但使用初期他们自己都不知要开几台,。我目前是按10台电流之和来写铭牌,导致有的客户会觉得功率太离谱,有的客户无所谓。
宁大勿小。牵扯到客户拉电源线。举个例子,万一你按一台的写,客户电源线放小了。后续各种原因电机运行的多了。电缆起火出现火灾事故。你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