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6):
如图,我可以把二个NPN型开关的输出并联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端吗?如果只是一个的话,是没问题的,就不知2个并联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可以把二个NPN型开关的输出并联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端吗?如果只是一个的话,是没问题的,就不知2个并联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要并联呢?不建议这样

网友B:
没问题。

其实,PLC的该点位ON条件为内部光耦“亮”也就是电流达到,
你并联2-3个是没问题的<不管是NPN还是PNP>,但是太多,接近开关都有很微弱的漏电电流,即使你传感器没有动作,积少成多,能让光耦亮,

曾经最高战绩我串联了5个三线传感器,葫芦娃打爷爷,
第一个的黑色输出控制第二个传感器的电源,第三个,第四个类似,我串联了5个,最后一个给到PLC点位,没问题,PLC还是工控板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可以把二个NPN型开关的输出并联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端吗?如果只是一个的话,是没问题的,就不知2个并联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要并联呢?不建议这样

很多时候,现场不具备条件修改PLC程序,以及PLC点位不够的时候,为啥不行,

比如,硬件极限位,我接2个,挨着,一用一备,任意一个检测到就动作。

网友C:
这要问你为什么这样使用?
不是什么要求都能这样使用

网友D:
不是不可以,但是有必要么

网友E:
肯定可以呀,我就这样用过

当时plc输入点不够,物料不规则,一个光电有时照不到,就加多了一个,把输出信号并在一起

网友F:
这样用过一些,也是位置允许有偏差的地方,并联一个,任一触发即可。也见过有在输出信号线上加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止反向供电。

网友G:
可以这样接的

网友H:
为何要2个开关并联,多接一个PLC输入点,改改程序不行吗。

网友I:
这样接法通常是PLC的输入点不够的情况下,这样用过

网友J:
电气上是可以的,主要要考虑工艺的角度

网友K:
可以的,之前气缸有问题就并过,简单直接。

网友L:
并联2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曾经并联了6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电源模块容量。

网友M:
每个光电输出加个继电器隔离一下是最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为何要2个开关并联,多接一个PLC输入点,改改程序不行吗。

有些场合不一定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

楼主:
目前是PLC输入只有1个点

网友N:
如果有信号没信号是同步的,直接用就行了。不同步时每个输出信号线接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可以把二个NPN型开关的输出并联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端吗?如果只是一个的话,是没问题的,就不知2个并联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要并联呢?不建议这样

很多时候,现场不具备条件修改PLC程序,以及PLC点位不够的时候,为啥不行,

比如,硬件极限位,我接2个,挨着,一用一备,任意一个检测到就动作。
我只说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O:
有的传感器可以,有的传感器不行,当一个传感器有信号时可能会击穿第二个传感器,曾经碰到过

网友P:
完全可以,别说并联,串联我都用过。

网友Q:
有需要,条件允许就可以并联

网友R:
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