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使用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出错警告

楼主(2026-03-27):
一个电箱装了两台伺服电机
其中一个报警E19
说明书提示编码器断线
好多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接线一点都不结实
安装调试很容易损坏

网友A:
新的就报警?没插紧吧

网友B:
好多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接线一点都不结实
安装调试很容易损坏
这是装配工的工资太低,拿电机撒气吧
我用过的就算是淘宝货,也没遇到过接线有问题的
看你的图片,编码器出线可是4颗螺丝压着的

网友C:
这边旁边有可以对调的机器吗?可以对调一下排除是电机还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
电机线也是压着的,
但是中间空心的,
根本没有压住线,
两台电机编码器线和电机线对调过了
电机换到那边那边就报警

网友D:
看这电机成色不像是没使用过的电机。这种小电机接线卡扣已经很结实了,安装时不能用力去拽线。

网友E:
暴力安装,一般电机编码器线都是比较好的,只要安装好,很少会出问题!

楼主:
想来想去可能编码器对接的插头里面线掉了。
拆开来一看,果真一根线断了。
里面本来固定的抱夹用来保护接线不被拉断的。
但是抱夹装得太进了一点。
外面拉扯到电缆还是会把电线拉断。
重新把电线焊好,
把抱夹移外面一点拧紧,
装好外壳试机,
动作正常。
以前买过一些步进电机,引线很硬,
外面也没有保护,很容易损坏。
这两套伺服电机以前安装过,
老是这报警,那报警,
还是给换成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了,
可以说没有正儿八经用过。

网友F:
正常情况是不会出问题的,可能是线接触不良虚焊

网友G:
编码器线还是塑封的好一些

网友H:
现在的大功率的私服电机的编码器线在接线盒的地方有接线排,很方便检查,早期的是配线和插座,有问题检查逐个插头还没那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