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8):
如题,今天拿到实物,组起来。。。。。结果也只是组起来,PLC动不起来。。。

伺服驱动器固件我升级到6.4,用官网那个网页地址,链接驱动器可以点动,可以优化。 然后到PLC上组态,结果就报警了、

在线看了一下,报 下位组件错误,没找到原因。第一次用西门子,心态崩了。。

有网友遇到过这们的问题吗,到官网AI小西,也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A:
西门子1200 SMART 升级,完全感觉是国产PLC性能提升,没办法才想起来升级的,

记得1200,固件升级V4.6,还可以把程序容量加大,好比你做的机器,每个跳步都给加10S延迟一样,明明硬件可以容量做到更大,他们就是不愿意给,

网友B:
https://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umentdetail_17999.html

先看手册,按步骤来做。

如果是通过HSP组态的S200,注意版本号选择是否正确,拓扑里面也要做好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1200G2,自定义标签的断电保持也不多,我随便写一写,都报超了,只能把气缸的数组改成非保持,头大,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按这个来的,但到最后就是不一样,心态爆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星期一上班再搞一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弄ECAT总线,60个轴都没有这个西门子10个轴累,后面还有个西门子1500 +1200G2 50个轴,S200 S210的,有点怕怕

网友C:
可能普通的运动控制不是西门子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