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PID问题

楼主(2026-03-28):
我不知怎么回事在模拟过程中,如果重启CPU,PID模块就会变成虚线,要在调试里面点那个startPID_COMPACT按钮才能执行,我查我明明设的是重启CPU就要切换到mode模式,不知为什么会变成禁用模式?还想了解有什么指令可以替代startPID_COMPACT按钮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怎么回事在模拟过程中,如果重启CPU,PID模块就会变成虚线,要在调试里面点那个startPID_COMPACT按钮才能执行,我查我明明设的是重启CPU就要切换到mode模式,不知为什么会变成禁用模式?还想了解有什么指令可以替代startPID_COMPACT按钮功能?
您可以尝试触发一下RESE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