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29):
交流交流6.3v控制的固态继电器有啥优势?还要配一个这么大的变压器。,常见的一般是4-32vDC.只有这两台设备是交流6.3v控制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机床上这种控制变压器常见,感觉是为了迎合这种变压器而特意设计的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上这种控制变压器常见,感觉是为了迎合这种变压器而特意设计的控制电压
这个是特意装了个250va的变压器。有点浪费了

网友B:
6.3是6V小灯泡的供电电压,控制相同电压的固态也没问题。虽说是250W的。但6.3V也只有2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是6V小灯泡的供电电压,控制相同电压的固态也没问题。虽说是250W的。但6.3V也只有20多W
是的,但是选这么大个变压器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上这种控制变压器常见,感觉是为了迎合这种变压器而特意设计的控制电压
这个是特意装了个250va的变压器。有点浪费了

这个就很难猜设计者的想法了,也许是以前买多了这种固态继电器,现在要用就只能配变压器了

要说这个的优点,我觉得抗干扰能力应该不错,因为这个变压器是带隔离的

网友C:
看图还有一组24V有接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还有一组24V有接线使用。
那是我后来自己加装了一路24v报警线路。还加了个桥堆。原装是没有的

网友D:
老设备,使用更老的图纸,不了解新器件…
也可能是消除库存机会

网友E:
实际也不奇怪,就是提供一个开关的信号,好处是简单明了,这个对于没有专业维护人员的工厂相当有好处

网友F:
没见过用交流控制的,你画个线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