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湾什么触摸屏?

楼主(2026-03-30):
这是台湾什么牌子触摸屏?easy 如何进入校准模式。网上没有找到资料和介绍。谢谢。

网友A:
这个用户就很少了

网友B:
感觉是威纶通的,打开看里面有没有拨码开关
然后按照威纶通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C:
肯定不是威纶的,看外壳与永宏的或维控的7寸屏是一样的;

网友D:
是不是国产的易驱啊

网友E:
也可能是别人给贴牌生产的

网友C:
是不是与这一款特别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与这一款特别的像?
跟维控一款也特别像

网友C:
维控的那个也是用的同一个外壳模具,肯定像;

网友F:
刚才问了DEEEPSEEK 与豆包,还是豆包给出了答案,这是台湾亿易 / 易控品牌

这是EASY(亿易 / 易控,全称 EASY AUTOMATION CORP.)品牌的工业触摸屏(人机界面 HMI),型号为EHF-700ML,标签标注了 “Design in Taiwan”(台湾设计),属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人机交互设备。
补充说明
标签上的 “Human-Machine Interface” 明确了它的产品类型是人机界面(HMI,俗称工业触摸屏),用于工业设备的操作、监控与数据交互。
该品牌为台湾 EASY AUTOMATION CORP.(亿易自动化),主打工业控制类 HMI 产品,EHF-700ML 是其 7 英寸系列的一款型号。
设备背面还标注了接口定义(RS232/485/422 等通讯口、USB 口),符合工业 HMI 的典型配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是EASY(亿易 / 易控,全称 EASY AUTOMATION CORP.)品牌的工业触摸屏(人机界面 HMI),型号为EHF-700ML,标签标注了 “Design in Taiwan”(台湾设计),属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人机交互设备。
补充说明
标签上的 “Human-Machine Interface” 明确了它的产品类型是人机界面(HMI,俗称工业触摸屏),用于工业设备的操作、监控与数据交互。
该品牌为台湾 EASY AUTOMATION CORP.(亿易自动化),主打工业控制类 HMI 产品,EHF-700ML 是其 7 英寸系列的一款型号。
设备背面还标注了接口定义(RS232/485/422 等通讯口、USB 口),符合工业 HMI 的典型配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是EASY(亿易 / 易控,全称 EASY AUTOMATION CORP.)品牌的工业触摸屏(人机界面 HMI),型号为EHF-700ML,标签标注了 “Design in Taiwan”(台湾设计),属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人机交互设备。
补充说明
标签上的 “Human-Machine Interface” 明确了它的产品类型是人机界面(HMI,俗称工业触摸屏),用于工业设备的操作、监控与数据交互。
该品牌为台湾 EASY AUTOMATION CORP.(亿易自动化),主打工业控制类 HMI 产品,EHF-700ML 是其 7 英寸系列的一款型号。
设备背面还标注了接口定义(RS232/485/422 等通讯口、USB 口),符合工业 HMI 的典型配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前几天我也问了豆包

网友E:
威纶通也没有Easy系列的屏了

网友G:
标签上不是写了EASY AUTOMATION CORP。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该品牌为台湾 EASY AUTOMATION CORP.(亿易自动化),主打工业控制类 HMI 产品,EHF-700ML 是其 7 英寸系列的一款型号。我觉得应该不是威纶的产品

网友E:
又见识了一个品牌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