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企业电工遇到一个问题咨询,给他画了一张图说明了一下(20260401)

楼主(2026-04-01):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检修过程也是过样,一,交换,二,脱开单独测试

网友B:
我的操作
1.在变频器端拆掉电机线试机,如果正常就
2.用摇表测电机,这里要注意一定用摇表,还有电机连接片一定要拆掉
3.检查电缆

网友C:
思路明确

网友D:
我就只会说,用摇表,用电桥!上次一家伙变频器启动过程中报过流,我说主轴电机线圈问题,他不信,说找修电机的看过没问题,给他分析半天就是不听!一定要我卖台变频器给他,我不卖他还生气!把电桥借他回去一看,电感,电阻差了一大截,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只会说,用摇表,用电桥!上次一家伙变频器启动过程中报过流,我说主轴电机线圈问题,他不信,说找修电机的看过没问题,给他分析半天就是不听!一定要我卖台变频器给他,我不卖他还生气!把电桥借他回去一看,电感,电阻差了一大截,匝间短路!
哈哈哈。。。
唉!电工既没有这些设备,也。。。懒得用仪器进一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