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出凉风 风量很大 电机烫手 有老哥知道这种怎么散热吗 谢谢

楼主(2026-04-01):
(无正文)

网友A:
风道粉尘多,热量被吸附在风道上的粉尘隔离开了(猜的)

网友B:
不管怎样先把粉尘清理干净
另外我感觉进出风口反了,是不是电机反转了,如果有同样机台的话,对照确定一下

网友C:
看你这外观,建议先进行内外部清理,特别是内部风道,过滤网之类的

网友D:
先清理一下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看样子你这个是直流电机的样子,如果直流电机的话,估计电机里面全都是灰了

网友F:
如果以前同工况温升正常,没改变过什么,应该就是太脏了。最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遇到过风机没有按上面指示箭头方向运行的导致风小。图中进风口离出风口这么近,又在下端,应该是风贯穿风道最好吧。

网友G:
电机烫手是正常的,一般在六十度左右

网友H:
我都是外加风机散热。

网友I:
电机的散热风扇是不是坏了

网友J:
先清洁一下,加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