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2):
哪位有,请提供一份。。。实在太小众了。

网友A:
这是AC10P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C10P系列的
品牌正确!但似乎不是这个系列。以下长相、铭牌,这是650系列?

楼主:
已经修好!谢谢各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吗

网友C:
有官网,虽然停产了,手册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吗
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1、CPU板上的面板座子掉了,焊好,远程、本地仍然不能启动:

2、目视检查CPU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二极管一端没有焊好,补焊了一下,好了:
4mA时:

10mA时:

20mA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