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2):
台达伺服B2 报警al 017  95128里面程序谁能发我一份

网友A:
里面也是24系列芯片的?

网友B:
AL017:内存异常
异警原因 异警检查 异警处置
参数资料写入异常 按下面板SHIFT 键显示EXGAB
X=1,2,3
G=参数的群组码
AB=参数的编号16 进制码
若显示E320A,代表该参数为
P2-10;
若显示E3610,代表该参数为
P6-16,请检查该笔参数。
发生于送电时,代表某一参数超出
合理范围。可更正后重新送电!
发生于正常操作中,代表写入该笔
参数时发生错误。可用DI:ARST
清除

按照手册,应该是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