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单板测试

楼主(2026-04-02):
ATV71 11kw单板上电测试,如何接线,求各位前辈指点,  变压器正接+UCA  负接-UCA 上电500v,面板无显示,不工作,测量2844芯片5,7脚无电压,想问下需要短接哪些端子,,希望各位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容板上有根线,你就不好奇它是干嘛的啊? 启动信号从电容板过来的!不想拉就再找个电源供电!

网友B:
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先修好电源板再说其他的

这是施耐德的吗?我记得好像是可控硅整流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我先试试

楼主:
现在可以测静态电压了,有没有前辈知道怎么单板运行呢

楼主:
现在上电报IGBT短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搞不定!我猜ASIC在数脉冲,还在比较幅值!我把运放输出端强行拉高,不行。把 ASIC输出直接送回去,也不行!

楼主:
一不小心导致电容板跟主板3p插头打火了,现在彻底不显示了,有没有前辈了解的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的变频器基础理论和常识需要加强,只要你学会走线画图,再分析电路,你就是维修变频器高手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