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穿洞漏水

楼主(2026-04-03):
镀锌管,介质是60度左右的清水

不知什么原因都在接头位置穿孔,并且锈的很厉害

竖着的那一段,有切下来看过,里面完好、基本没锈

接头是长条镀锌管攻牙后裁断的

网友A:
电解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反应

那为什么竖的又没问题呢

网友B:
横管会不定期有结露情况,水珠附在表面,造成腐蚀。
竖管的结露都直接流下去了,你可以看下竖管的底部情况怎么样。

网友C:
主要还是水蒸气结露在管子底部,前期管子套牙和安装时管钳都在管子中间活动,破坏了原有的镀锌层。再加上现场环境底部结露生锈,时间一长就这样了。

网友D:
长年累月冷凝水也要导致水管破裂

网友E:
弯管时火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弯管时火烤过

是用焊接弯头烧焊的

网友F:
安装时管扳手破坏了镀锌层

网友G:
你用的是非标管,看看管牙的地方就清楚了

网友H:
接头处通过切割加工螺纹,铁屑飞溅+温度过高容易破坏附近的镀锌层,安装时应该进行补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管会不定期有结露情况,水珠附在表面,造成腐蚀。
竖管的结露都直接流下去了,你可以看下竖管的底部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非标管,看看管牙的地方就清楚了

是不是非标不好说,攻牙的位置也有可能跟师傅的技术有关,攻的太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反应

那为什么竖的又没问题呢
是锈蚀,还是电解反应,or二者皆致
检测一下
如果平时水渍,又没有检测电压电流等
在另一端(没有腐蚀)接个对地电线观察类同时间看看

网友I:
镀锌层被破坏了。